EMC怎么调试

楼主(2016-06-17):
求大神发点资料

网友:
EMC的范围太广了,你要看看你的EMC是什么方面fail,这样才能找到调试的方式

网友:
说得有点笼统,主要针对什么样的EMC问题进行调试?

网友(2016-08-11):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整个EMC一般是指30m~1G的低频辐射。不同的超标现象也会有不同的分析方法。一般注意以下1、辐射源 2、地平面等等

网友:
    先找到电磁辐射的源头,才能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

网友(2017-01-12):
    前置过滤器

网友(2018-09-12):
    论坛里有很多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