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孔一般离板边多大距离?

楼主(2016-06-18):
过孔一般离板边多大距离?求大神解答

网友:
不漏铜的话,建议10mil以上

网友:
通常设置20mil keepout 这样vcut等外形也是安全的 5 或 10 vcut是危险的

网友:
我觉看什么板子,

20mil最好的是

网友(2016-08-02):
一般铣板边就孔壁到板边极限10mil,要是有V-cut,桥连邮票孔的工艺建议20mil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