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ALLEGRO打补丁后不能使用align对齐功能

楼主(2016-06-18):
    请教下各位前辈,我使用的是allegro16.6,打完补丁后不能使用对齐功能了,一旦使用就会报错,错误如下
    E- Failed to open form align.form.
    E- *Error* axlFormSetField: argument #1 should be any user-defined (other) type (type template = "otg") - nil

    请教怎么处理下了,谢谢

网友:
    我的可以呀

楼主:
    找到解决方法了,就是少了对齐的那个工具,下载一个大包安装上就可以了,详细请看附件

网友A(2016-07-27):
    怎么打补丁啊?就是下载补丁后直接点击补丁安装吗?还需要破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打补丁啊?就是下载补丁后直接点击补丁安装吗?还需要破解吗?

    恩,打完补丁后,还需要重新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