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调试过三节锂电池BQ24133充电的吗

楼主(2016-06-18):
我在调试BQ24133的时候3节18650锂电池(4.2X3=12.6V)充不进电,VCC_DCIN是14.6V,VREF是3.3V,单独接外部电源14.6V和外部电源与锂电池都接上,充电指示灯都是常亮(说明正常在充电),直流电源显示电流只有几mA, 没充进去电,请问是什么原因?
以下是我测量电压(两块板都是如此):
TTC:1.23V
BTST:16V
TS:1.97V (介入1.6~2.4V), 说明温度检测在正常范围,没有过温保护
ISET:0.35V(大于0.12V)
ACSET:0.36V
OVPSET:1.3V

電池是在幾 V 充不進去?還是不管幾 V 都充不進去?^oo^

楼主:
补充:电池电量在11.4V左右时候为它充的

可以量量看,Adaptor 最後進到 Pin 6 ACP 的 DC 電平有多少?^_^

网友:
VISET = Vref x 27K / (27K + 220K) =  3.3V x 27K / (27K + 220K) = 0.36073V

ISET = VISET / 20 / RSR =  0.36073V / 20 / 0.01 = 1.65365A

看起來樓主是將充電電流設定在 1.65A 左右。

Charge Termination Current 是 Fast Charge Current 的 10%,所以當充電電流小於 165mA,TI bq24133 會以為電池已經充飽了而停止充電。

這種現象有兩種可能的原因︰
  • 充電芯片無法輸出足夠的電壓,致使充電電流不夠、而停止充電。可嘗試提高 Adaptor 端 DC 輸入電壓試試。
  • 電池的內阻過大、壓降太多,致使充電電流不夠、而停止充電。

兩種狀況都可以提高充電電壓來解決,我曾經在 TI bq24125 遇到類似的問題,一樣是三節鋰電池的應用,也都是發生在電池快充飽的狀態。但 TI bq24125 外部有組反饋Feedback)分壓電阻來調整充電電壓,而 TI bq24133 似乎沒有這樣的結構。如果提高 TI bq24133 Adaptor 端 DC 輸入電壓無效,不曉得還能再做麼樣的調整?

樓主參考一下,再看看是不是相同的原因造成的。

网友:
楼主是做微投的?

网友:
我猜是NTC的问题,你要看看

网友(2020-05-22):
三节锂电池充电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