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

楼主(2016-06-18):
can总线规范

admin -50 被举报为垃圾帖!

网友:
    阻抗控制120,等长,远离其他信号,再好像没有了

网友(2016-09-26):
    长距离传输,线缆要使用双绞线,CAN速率比较慢,一般短距离点对点传输都没有问题。

网友(2016-11-04):
    阻抗控制120,等长,远离其他信号,一般要隔层参考,松耦合,大线宽,部分情况要求包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