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情况下要遵守3w规则

楼主(2016-06-18):
什么情况下要遵守3w规则

网友:
在高速电路情况下3W才显得重要,低速不需要

网友:
在板子足够大的情况下

网友:
很多,高速信号走线,比如MIPI的走线之间有时候会走2x等,具体看你是什么信号

网友:
3W在高速上用得越来越少了,单端会用用

网友:
當 2W 不夠的時候!

支持!: 5.0 反对!: 5.0
支持!: 5 反对!: 5
5W-40、10W-40 也都不錯。要不要考慮一下? Orz

网友:
jacklee_47pn ︰
5W-40、10W-40 也都不錯。要不要考慮一下? Orz

真是沒默契,你應該回答 4W 太多的時候!

支持!: 5.0 反对!: 5.0
支持!: 5 反对!: 5
呆呆~ 要不要買醬油? ^_^

网友:
DDR里面的数据线之间。还有某些敏感的信号线,比如时钟,复位,中断信号等。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
3w 要看實際板子 能不能foll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