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过孔与电流关系

楼主(2016-06-18):
电源过孔与电流关系

1、常用电源过孔尺寸
电源过孔常用via10-24、via20-35和via24-40。电流比较大时,一个管脚需要多打几个过孔。

2、电源过孔尺寸与电流关系表
110mil 的孔 20mil pad 对应 20mil 的线过 0.5A 电流,20mil 的孔
40mil 的焊盘对应 40mil 的线过 1A 电流,0.5oz
 2、过孔电感的计算公式为:
L=5.08h[ln(4h/d)+1]

L:通孔的电感
 h:通孔的长度
 d:通孔的直径
其实孔的大小对其感抗影响不是很大,倒是它的长度影响大些,
感抗大,其上面的压降就大些。
对于电流,应该与它的载流截面积有关,截面积越大,载流能力越大。
孔越大,截面积越大,孔壁铜层越厚,截面积越大。

 3、1,金属化过孔镀层厚度只有 20 几到几微米,经不起大电流!因此电源线、地线、有大电流的线非得通过过孔到另一面时可在此处多加几个过孔,或通过一个穿过两面的原件。2,脚较粗且多的器件如 CD
型插座,应尽可能少从原件面出线。如非出不可有条件可在器件脚边加一过孔。固为多个插脚同时插下时容易破坏孔中的金属化镀层。4、
过孔的直径至少应为线宽的 1/35、在走线的 Via 孔附近加接地 Via
 孔的作用及原理是什么?

答:pcb 板的过孔,按其作用分类,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1、信号过孔 (过孔结构要求对信号影响最小)
2、电源、地过孔 (过孔结构要求过孔的分布电感最小)
3、散热过孔 (过孔结构要求过孔的热阻最小)
上面所说的过孔属于接地类型的过孔,在走线的 Via 孔附近加接地
Via 孔的作用是给信号提供一个最短的回流路径。注意:信号在换层
的过孔,就是一个阻抗的不连续点,信号的回流路径将从这里断开,
为了减小信号的回流路径所包围的面积,必须在信号过孔的周围打一
些地过孔提供最短的信号回流路径,减小信号的 emi 辐射。这种辐
射随之信号频率的提高而明显增加。
请问在哪些情况下应该多打地孔?有一种说法:多打地孔,会破坏
地层的连续和完整。效果反而适得其反。
答:首先,如果多打过孔,造成了电源层、地层的连续和完整,这
种情况使用坚决避免的。这些过孔将影响到电源完整性,从而导致信
号完整性问题,危害很大。打地孔,通常发生在如下的三种情况:
1、打地孔用于散热;
2、打地孔用于连接多层板的地层;
3、打地孔用于高速信号的换层的过孔的位置;
但所有的这些情况,应该是在保证电源完整性的情况下进行的。那
就是说,只要控制好地孔的间隔,多打地孔是允许的吗?在五分之一
的波长为间隔打地孔没有问题吗?
假如我为了保证多层板的地的连接,多打地孔,虽然没有隔断,那会

不会影响地层和电源层的完整呢?

答:如果电源层和地层的铜皮没有被隔断影响是不大的。

在目前的电子产品中,一般 EMI 的测试范围最高为 1Ghz。那么

1Ghz 信号的波长为 30cm1Ghz 信号 14 波长为 7.5cm

2952mil。也即过孔的间隔如果能够小于 2952mil 的间隔打,就可以

很好的满足地层的连接,起到良好的屏蔽作用。一般我们推荐每

1000mil 打地过孔就足够了。

网友:
    謝謝分享,我是新手…這個對我很有幫助

网友:
    挨打时发生的顶顶顶顶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