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allegro里尺寸标注的问题

楼主(2016-06-18):
    allegro里板框不一定都是规则的矩形,比如圆角矩形在标注尺寸时,圆角那段距离怎么标出来(请高手赐教),见下图:

网友A:
    选两边的线

网友:
    总长度标注了,直线标注了,弧线那段不就自然标注了吗

网友:
    靠近你要选择的线头,右键最下面选择snap pick to然后选segment  vertex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两边的线

    我就是想选两边的线来标识(两点一线)可是右键那个命令只要你选一个边 他默认就是标注那个边的长度,我就是不知道你所说的选另个边再标注的命令是哪个?还请赐教

网友B:
    有个reject吧,你先选这个,然后选snap to what you wanna measure,guy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reject吧,你先选这个,然后选snap to what you wanna measure,guys!

    我是新手,你可以把详细步骤告诉我吗?谢谢,你这样描述我不知道怎么做
    我的操作步骤是选择命令:dimension environment---右键---reject 然后就跟不上你说的步骤了????

网友:
    记得在Find里面先ALL OFF 再用snap pick to ----> segment  vertex

网友C:
    Manufacture -> Dimension Environment ->right click ->选择 Linear dimension -> Find -> 选择other segs -> Right click ->Snap pick to -> Segment Midpoint -> 选择板框(记得栅格设置好点,瞄准一些。)->Right click ->Reject ->选择另一边的板框线->向要标记的那个轴拉动 并且left click ->选择你要放置标注的地方left click ->完成这样够样细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Manufacture -> Dimension Environment ->right click ->选择 Linear dimension -> Find -> 选择other segs ...

    谢谢你的耐心解答,已经很详细了 ,按照你的步骤我终于把他给标出来了,小激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右键reject

这个功能我也试了,好像还是有误差不是很精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功能我也试了,好像还是有误差不是很精准

放大,点到线上,你点得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放大,点到线上,你点得不对

ok,我再试试

网友E:
    你选择的点不对,选择拐角的线段端点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选择的点不对,选择拐角的线段端点就行

    reject这个没法捕捉只能自己放大去点击

网友:
    9楼正确,还可以把单位都标出来。

网友:
    grid调的小一些,也就是小数点后面三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