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 怎样做到BGA零件不连锡

楼主(2016-06-19):
    请教一下!SMT 怎样做到BGA零件不连锡?两PAD外间距0.4mil. j- y: Z/ b' h7 H7 ~

网友(2017-05-19):
    绿油桥,钢网开窗尺寸

网友:
    确定是0.4mil, 这肯定会连锡。0.4mm的话就没问题。

网友:
    0.4mil是不是写错了  做不了的

网友:
    太小了吧,孔壁试试不有毛刺,增加网板抛光工艺,试试

网友(2018-10-17):
    0.4mil不可能的,应该是单位写错了

网友(2019-09-20):
    推荐是4mil  极限是2m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