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修改了PCB封装后不能同步到PCB里面呢?

楼主(2016-06-19):
比如画好的一个PCB,我要把一个电解电容的丝印加个+极符号,首先我把PCB文件里选择原件编辑封装,修改过后保存。然后打开原理图文件重新分配我更改过后的封装,然后再ECO TO PCB ,同步过后PCB里面还是显示的我更改该之前的封装?不知道是为什么?但是我在原理图里面查看原件的封装却是更改后有+极符号的封装,同步到PCB里面就是不显示,很奇怪,不知道大家是怎么修改原件封装的?

网友A:
是的,这样是同步不进去的,因为你的封装名没有改,而现有的pcb图里面有这个封装,所以它不会更新,应该这样操作才行,
pcb图里面点该封装--右键--edit decal,改好后再退出来就ok了

网友:
在pcb中删掉该器件,从新ECO TO PCB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这样是同步不进去的,因为你的封装名没有改,而现有的pcb图里面有这个封装,所以它不会更新,应该这 ...

你这样改,其实本质问题唯一解决

网友:
要在PCB封装库里面修改,或者在PCB板子上修改,改完以后选择all

网友B:
在元件库中修改后,在PADS LAYOUT中,进行:tools>update from library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元件库中修改后,在PADS LAYOUT中,进行:tools>update from library

补充下内容:
从库里面更新要注意,如附图勾选相应的选项。

网友(2016-08-04):
要勾选相应的选项

网友(2019-10-16):
引用 网友C:
    补充下内容:
从库里面更新要注意,如附图勾选相应的选项。

    非常好!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