层与层之间平行走线

楼主(2016-06-19):
1.层与层之间平行走线是指同一信号线还是不同信号线?
2.这是必要条件吗 ?若是不满足,干扰的影响有多大?
3.电源线之类的是不是也有这样的要求?
4.信号线与电源线有部分是平行的,有部分没有平行,这样可以吗?

网友:
试了才知道,关键信号线要注意,非关键的随便怎么走都可以

网友:
1.层与层之间信号线最好不要平行走线,关于平行走线这是差分线的一种方式,不过这样由于不能总是做到完全平行,所以差分线是走到一层并且一起的

网友:
2.关于平行走线,如果板子不是特别密的情况,建议不要平行走线,特别是高速信号,因为平行走线相当于给两个信号线间增加了电容,带来了容性干扰

网友:
3.电源和地是可以平行走线的,无论是同层还是相玲、

网友:
3.电源和地是可以平行走线的,无论是同层还是相邻层,这样做并且是值得推荐的,平行走线增加容性,使滤波效果会更好

网友:
4.信号线与电源线,要分该电源是否是该信号线的,如果不是,平行不平行都是不行的,比如DDR的信号线,不可能用其他电源作为参考一样;如果是该信号线的电源,如果能平行走线也是比较好的,有部分是平行的,有部分不平行,影响也不大

网友:
1.层与层之间平行走线是指同一信号线还是不同信号线?
都是。

2.这是必要条件吗 ?若是不满足,干扰的影响有多大?
是的。干扰的影响可以通过hyperlynx做串扰分析。

3.电源线之类的是不是也有这样的要求?
是的。

4.信号线与电源线有部分是平行的,有部分没有平行,这样可以吗?
不可以。电源线的电平和信号线的电平相差较大,容易产生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