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DX DesignerVX1.1器件编号问题

楼主(2016-06-19):
在画完原理图后,需要给所有器件重新编号,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按照图下的选择所有的器件就都变成了U1、U2......,之前的R?、C?、J?等等都变成了U,有哪位大侠知道是怎么回事?万分感谢。

楼主:
问题补充:选择“Allow Alpha-Only Reference Designators"最后也是都变成了U。

网友:
除非你的symbol的前缀在库里面换了。你可以打开symbol editor看下ref属性

网友(2016-08-03):
楼上正解,建制symbol的时候,ref 要设置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