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HFSS仿真差分线的--------差模阻抗为什么是直线呢?

楼主(2016-06-19):
差分线的--------差模阻抗为什么是直线呢?到底哪里没设置对啊,求大神,

网友A:
你应该查看TDR

网友(2017-07-13):
是不是看的portz0?

网友(2019-07-24):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查看TDR

请教一下仿真查看TDR的问题,用polar si 9000计算差分阻抗为100欧姆,然后用HFSS仿真。有如下三个问题弄不明白:
1. 求解设置如下图,如果设置6,0.02,仿真出来tdr阻抗比100低很多;设置20,0.02,仿真出来较接近100,但也有几欧姆偏差;设置20,0.001,仿真出来结果就在100左右,偏差很小。但是这几种设置,对插损的影响都不大,如果只是一段传输线,那应该采用哪种设置呢?

2. 第二幅图中,TDR的选项里面,查看窗口模式不同,结果也不同,这几个有什么区别呢?

3. 仿真一小段传输线,然后向后平移端口将线拉的很长,那tdr的走势是不断向上,如果看这个图,那如何判断传输线的特性阻抗呢?还有其他方式可以查看此传输线的特性阻抗吗?

以上问题请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