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何放置匹配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6-06-20):
如原理图中,有四对差分线以及匹配电阻,但是在布局的时候如何放置这些电阻?发送端经过匹配电阻再进入接收端呢(如图中的PCB)?还是有别的更好的方法?之前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说,匹配电阻放在接收端的后面效果会更好一些?求各位帮忙解释一下!

PCB图

PCB图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A:
    对并联末端

网友:
    楼上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并联末端

    对啊!该两对差分线还连到另一个器件上面的。算是并联的吧!

    差分连到另一个器件上的

    差分连到另一个器件上的

网友:
    匹配电阻源端串联、或者末端并联

网友(2018-12-06):
    最后结果如何

网友:
    楼主这个就是接收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