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频率上不去

楼主(2016-06-20):
DDR2频率上不去,一般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建议检查下:(1)时序,PCB等长设计。(2)时钟。(3)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检查下:(1)时序,PCB等长设计。(2)时钟。(3)电源。

网友B:
    DDR2的频率也不高,首先查看下走线等长问题,2.、查看你的电源问题,3、查看你的FPGA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DDR2的频率也不高,首先查看下走线等长问题,2.、查看你的电源问题,3、查看你的FPGA问题。

网友(2016-09-13):
    DDR2的芯片还能买到吗?

网友(2016-11-12):
    回帖是一种美德

网友(2016-12-23):
    上不去就降频跑呗,看老板K不K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