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PCB Editor时候的错误提示

楼主(2016-06-20):
我每次打开PCB Editor的时候总是提示
inteRFacepath : variable not defined
Parse error in file c:/SPB_Data/pcbenv/env,line 10
求解!

网友:
env文件报错

网友A:
    那是你的env文件有问题,实在不行就重新设置下酒好了

网友B:
    看下ENV文件第11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ENV文件第11行

根据提示的路径打开是这样显示的,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你的env文件有问题,实在不行就重新设置下酒好了

之前是可以正常打开的,ENV没有更改过,之后突然有天就这样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是可以正常打开的,ENV没有更改过,之后突然有天就这样了

    有时候会这样的,是软件bug,没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会这样的,是软件bug,没关系的

    谢谢,我已经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已经解决了!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