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k显示器信号处理

楼主(2016-06-20):
目前手上有一个项目,正在立案阶段,要用到4k显示器,想问问能不能用lvds做,
以前只用lvds做过1080P的屏,不知道4k分辨率lvds能不能达到?

建議先找屏幕,再找界面芯片!^_^

网友A:
DigiTimes
因應 4K/8K 極畫質顯示的終極 LVDS 取代方案

http://www.digitimes.com.tw/tw/b ... X1L7GM1R147I7NYYO25

网友B:
用VBY1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VBY1信号,

这个估计不行,用的是rk3288的方案,如果要用VBY1,估计要增加不少东西,
领导不会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giTimes
因應 4K/8K 極畫質顯示的終極 LVDS 取代方案

谢谢狗狗版主,这个东西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edp/mipi

现在用的rk3288的方案,好像支持mipi,我回头好好查查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