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模块复用

楼主(2016-06-20):
    最近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同一个pcb里面的两个相同的cpu居然复用的时候,大部分器件包括cpu都没法自动匹配,最后我发现,同一个pcb里面的相同的器件,居然device值却不一样,这应该是导致复用没法匹配的根本原因,例如vaule值为adc的两个相同的cpu,但是导入pcb后,两个器件的device值确一个为abc-abc 另一个为abc-1-abc(应该allegro是根据value值自动定义device值),我想问,同类型的器件,怎么样让他们的device值一样或者怎么样去修改???

网友:
    这说明两个CPU你用的不一样,你查一下原理图的symbol和封装,肯定有不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