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請較高手阻抗匹配

楼主(2016-06-20):
做阻抗匹配時,只要配好阻抗值就不會有問題了嗎?
不同線寬搭配不同的對地鋪銅間距, 是否會造成不同效果?
例如 rise/fall time 不同?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沒人可以幫忙回答嗎?

网友:
帮你顶一下吧

网友(2016-09-28):
对于阻抗控制是没有问题的,组合的问题。但是如果是几对阻抗线在一起,就要考虑串扰的问题,当参照面远了回路的宽度就会加大,如果没有空间拉来阻抗线之间的距离,会加大相互间串扰。也可以用共面地来约束回路的宽度。总之,要配合实际情况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