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在capture中指定Decal?

楼主(2016-06-21):
一个part type有两个decal,并且两个decal在板子中都会用到,如何在原理图里指定decal呢?

网友:
你可以在part type中的原理图decal中把两个都添加进去,用的时候选择你要的那个就行了

网友:
capture分配的footprint是对应PADS的元件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