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则表达式查找和替换问题

楼主(2016-06-21):
现在有这么一条语句:
xx = "\t\"PACKAGE GEOMETRY/SILKSCREEN_TOP\" _clp_sym)\n"

如果通过查找/和_clp_sym,来把\"PACKAGE GEOMETRY/SILKSCREEN_TOP\"替换成xyz字符?

网友A:
直接匹配\"PACKAGE GEOMETRY/SILKSCREEN_TOP\"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匹配\"PACKAGE GEOMETRY/SILKSCREEN_TOP\"不就行了

前提条件不知道是有这个 \"PACKAGE GEOMETRY/SILKSCREEN_TOP\"

楼主:
或者通过匹配\" 和 / 和 \" 找到 \"PACKAGE GEOMETRY/SILKSCREEN_TOP\"这个内容,正则表达式可以做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或者通过匹配\" 和 / 和 \" 找到 \"PACKAGE GEOMETRY/SILKSCREEN_TOP\"这个内容,正则表达式可以做到吗?

你的意思是引号里面的内容是不确定的吗?
\".*\"
用这个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引号里面的内容是不确定的吗?
\".*\"
用这个试一下

楼主正解,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