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焊盘大小的问题。

楼主(2016-06-21):
请问各位,BGA封装,焊盘大小通常是怎么确定?要大于;等于还是小于锡球直径呢?
比如以这两个“0.4mm间距,0.26+-0.04mm的直径”和“0.5mm间距,0.3+-0.05mm的直径”为例,焊盘该做多少?

网友A:
以下是我们公司手机产品的要求
0.4MM间距的pad做0.25MM
0.5MM间距的pad做0.275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下是我们公司手机产品的要求
0.4MM间距的pad做0.25MM
0.5MM间距的pad做0.275MM

按0.4和0.5这两种情况,你们钢网开多大尺寸?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0.4和0.5这两种情况,你们钢网开多大尺寸?

 钢网做成方形,0.4mm间距的为0.27mm,0.5MM间距的为0.3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钢网做成方形,0.4mm间距的为0.27mm,0.5MM间距的为0.3MM

多谢~~:)

网友B:
以下是我们公司手机产品的要求
0.4MM间距的pad做0.2MM
0.5MM间距的pad做0.25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下是我们公司手机产品的要求
0.4MM间距的pad做0.2MM
0.5MM间距的pad做0.25MM

多谢J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