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阻抗

楼主(2016-06-21):
为什么电源平面阻抗比迪平面阻抗高?为什么电源平面与地平面越近,电源平面的阻抗就越低?

网友:
没有地方说电源平面的阻抗更高;两个平面近是因为容性增加,进而使阻抗变低,这是简单的说明你这个问题,具体的过程会比较复杂一些。

楼主:
信号的回流路径一般会选择地平面,因为地平面的阻抗更低,与地平面相比,为什么不会选择电源平面呢?不是从侧面说明了电源平面的阻抗比地平面的阻抗更高了?一点点个人见解,望大侠指正

网友:
首先要理解,这里的阻抗是一定有个参考点的。参考点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0势点,知道了这一点,然后再知道一点,导体和介质都存在相应的电阻和电抗,这样你就知道为什么电源平面不如地平面了。

网友(2016-08-09):
    因为电源回路与信号回路都是以地线为回流路径,阻抗都是相对于地线而言的 ,因此地线的阻抗是比较低的。电源层与地层靠得近,绝缘电阻就小,相对来讲,阻抗就低。                                        ,,,,睡

网友:
    好像懂了,又好像不懂!

网友(2016-12-05):
    传输线理论。。

网友(2017-01-18):
    好像懂了,又好像没懂。

网友(2018-02-08):
    低阻抗回路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