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阻焊层与助焊层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6-06-21):
一般阻焊层开窗,绿油就不会覆盖上去,助焊层开窗,锡膏覆盖上去
但是助焊层开窗,阻焊层不开窗又会是怎么样呢?

网友:
    很简单,锡膏印在绿油上呗..

网友:
    操作是分先后的,阻焊是板厂,助焊是焊接厂

网友:
    这有什么奇怪的

网友:
    阻焊不空窗,助焊层开,没意义;
    有阻焊开窗,助焊层不开窗的,散热。

网友:
    soldermask是pcb制造厂用的,pastemask是贴片厂用的,估计锡膏也爽不到绿油上,顶多一点点脏吧!

网友:
    这是问题还来刷存在感的

网友:
    建议去看看PCB工艺方面的资料

网友:
    概念模糊,这两个概念一个是针对板厂出PCB的,
    一个是针对SMT加工的
    弄清楚了这些,就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
    锡膏印在绿油上

网友:
    这样做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