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xDX Designer与PADS Layout的连接问题

楼主(2016-06-21):
各位大神,
最近公司要求从pads logic转向xdx designer做原理图设计,layout还是用pads。但是我刚刚完成的一个xdx designer的工程,发现与layout无法连接,每次选择forward to pcb的时候都会弹出一个error opening ICDB的对话框,但是我的ICDBNetserver这个进程是打开的,并且RSCM configuration里各项服务也是开启的。就是不能更新到PCB。我把我的工程拷给同事,就可以更新到PCB,所以应该也不是工程本身的问题,请问各位有没有碰到过类似问题?
顺便提一句,我的系统是Win10,而同事都是Win7

网友A:
没遇到过,你以管理员权限打开试试,win10的权限比win7严格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你以管理员权限打开试试,win10的权限比win7严格点

已经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A:
以前遇到过dx出问题的,我们新建一个dx的工程,然后把里面的所有页拷贝到新的工程,保存。原来的问题就解决了。也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遇到过dx出问题的,我们新建一个dx的工程,然后把里面的所有页拷贝到新的工程,保存。原来的问题就解决 ...

好,谢谢,也试过了,依然不行,看起来更像是系统兼容性和某些配置的问题,现在找mentor的技术支持也还得不到解决,愁死了

网友B:
又是一个被xdx坑的工程师。

网友:
楼主你被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是一个被xdx坑的工程师。

我感觉我被坑出屎了。未跳槽之前用的是allegro+pads。lay板子那叫一个欢快。跳槽之后用Xdesigner,用了几天说要升级,就开始用Xpedition VX.1,生不如死,有些问题技术支持都不知道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