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油与丝印对小封装器件焊接的影响

楼主(2016-06-21):
PCB上有一颗2.5mmX2.0mm的晶振,封装是裸露的金属,晶振上的一些测试点。
同事画PCB的时候特意在晶振下拉了一个silk丝印,理由是一旦晶振下方绿油破损,露出GND,就会和晶振上的测试点短路。
我以为如果加上丝印,在丝印位置可能PCB的平整度就会有问题,毕竟丝印也是有高度的(曾尝试在显微镜下看过丝印的高度),会影响焊接。
但是我们俩都拿不出定量的数据。
问题如下:
1,丝印的高度对PCB整体的平整度会有影响吗,当前BGA封装内就有很多丝印讲BGA ball隔开,,另外我们的电容封装中间都有一横,用了这么多年也没见出事,基本上都是支持丝印不影响平整度的。
2,绿油破损器件短路的案列多不多。
还希望有经验的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
白油厚度20um左右 对焊接影响很小 可以忽略不计吧

网友:
PCB使用环境如果是静态的话问题不大,晶振焊接完成后固定板子上,不会轻易将绿油磨损的;另外丝印不是影响PCB平整度的主要原因,再好的PCB生产出来都不可能时完全平整的,都有一定的翘曲,相比之下丝印对PCB平整度影响算是非常小了

网友:
绿油破损确实见过,但是丝印对平整度应该没什么影响

网友:
丝印没有影响,

网友(2016-08-02):
.丝印对平整度没影响,一点点的丝印线宽对焊接也没有影响的

网友(2016-09-25):
绿油破损时有的器件经常性的插拔,或者pin间距过小满足不了绿油桥,丝印在焊接的时候上pin的都被开窗给刮掉了,别的对器件没有影响,不过可能会污染阻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