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5在64位机还可以正常使用吗?

楼主(2016-06-22):
    公司换新机了,原来32位,现在64位,每次打开都提示“parallel  port driver is not suppouted in 64-bit windows”

楼主:
    要想去除这个提示,可以如下操作:依次打开菜单栏的DXP ----Preference -----FPGA ---------DevicesView-----把Options中所有打勾的都去掉---点击ok

网友A:
    这样肯定不能使用了,你需要换一个安装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肯定不能使用了,你需要换一个安装软件

    换一个安装软件?目前电路图设计时候,没发现其它异常

网友B:
    可以正常使用。打开出现parallel  port driver is not suppouted in 64-bit windows,只要第一次把它勾选上,下次就不会提示了。

网友:
    这个只是对硬件连接有影响,软件使用无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正常使用。打开出现parallel  port driver is not suppouted in 64-bit windows,只要第一次把它勾选上 ...

    那应该是有32bit和64bit的软件都安装了

网友:
    当然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