泪滴问题

楼主(2016-06-22):
    看到一些补泪滴的好处,基本上就是让管脚可靠的连接,且多次更换元器件时不至于使焊盘脱落,生产时可以避免蚀刻不均、过孔偏位出现的裂缝等;一直不明白补泪滴会不会对信号有什么影响,比如高频率的差分信号走线,一直很纠结这样走线上的泪滴是不是要去掉,请指教。

网友:
    泪滴是会对信号造成影响的,毕竟加上泪滴之后其阻抗已经发送改变,但是有时候也会使信号质量变好,要看泪滴是具体如何加的

网友:
    阻抗变化了 该产生啥影像就有啥影响。

网友A:
    泪滴是加在走线和焊盘的结合处的,对走线来说焊盘就是一个阻抗变化点,无论你有没有加泪滴,阻抗都会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泪滴是加在走线和焊盘的结合处的,对走线来说焊盘就是一个阻抗变化点,无论你有没有加泪滴,阻抗都会变化。

    是的呢,所以是不是加与不加没什么区别呢

网友:
    从连接可靠性上说,加泪滴更可靠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呢,所以是不是加与不加没什么区别呢

    个人认为,如果不是连接器等容易受插拔应力的信号线,不必加泪滴

网友:
    连接更可靠

网友(2017-08-25):
    最近就有一块板子在线与焊盘之间没有添加泪滴,结果在手工焊接的时候,发生了线与焊盘之间的连接断了的情况。个人认为,对大焊盘和细线之间的连接一定要添加泪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