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新技能:如何利用Keysight网络分析仪实现数据采集的功能!

楼主(2016-06-22):
新技能:如何利用Keysight网络分析仪实现数据采集的功能!

1.先安装一个叫NI-VISA的软件。这个软件是National Instrument的,完全免费。
用编程语言操作仪表的方式类似读写文件,下面以Matlab为例来说。
2.连接仪器的方式有通过GPIB口,LAN口等多种可能,一般Keysight或RS提供的测量方案代码中都会把所有的情况一一考虑进去,不过自己做实验用的话一种方式就够了。通过LAN口连接仪表的方式为(IP地址请自己设置):

pna = visa('ni', 'TCPIP::192.168.100.11::INSTR');fopen(pna);

常用的函数有两个,一个是fwrite,一个是query。我的理解,query相当于write and read,给仪器写入指令并且给出一个返回值,例如:

cal_set_name_list = query(pna, 'CSET:CAT?');

这个会返回仪器上当前的校准文件列表。
我觉得相对比较复杂的命令式保存数据文件,下面的代码把当前网络的S值保存在一个CSV文件中:

data_file_name = sprintf('%s_%s.csv', path, scene);data_file_type = 'CSV Formatted Data';data_file_scope = 'Displayed';data_file_format = 'DB';save_file_command = sprintf('MMEMory:STOReATA "%s", "%s", "%s", "%s", 1', data_file_name, data_file_type, data_file_scope, data_file_format);fwrite(pna, save_file_command);
关闭连接

fclose(pna);

其余的指令请参考帮助手册

手册上说的不清楚的,自己试试就明白了。

另外:安装NI-VISA之后,再安装一个python的库py-visa就可以实现用python控制仪表了,详见地址http://pyvisa-py.readthedocs.io/en/latest/,用法和Matlab类似,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