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元件替换

楼主(2016-06-22):
如何将原理图中的相同元件全部替换,比如电阻阻值是4.7k的全部替换成1k,感觉一个个太麻烦,现在主要是怎么查找出相同的元器件?求高手解答。。。。困惑了还几天。。。。

网友A:
查找的时候可以选择属性,选择value输入值就能全部选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找的时候可以选择属性,选择value输入值就能全部选中

貌似选中之后不能全部替换,替换的只是元器件属性的文本,比如我把part number换成另外一个元器件后,它的symble并没有更换,只是以前元器件的number更换了。。。

网友:
Replacing Selected Symbols/Parts

Procedure
 1.Select the symbol you want to replace.
 2.Choose the Edit > Replace Symbol menu item or right-click > Replace Symbol. The Replace Symbol/Part dialog box opens.
 3.Click Browse. If it is not already visible, the CL View tab of the DxDataBook window appears.
4.Select the replacement symbol. It displays in the Replace selected symbol(s)/part(s) with: field.
5.Return to the Replace Symbol/Part dialog box and specify options to control the replacement.
6.Click Replace.

网友(2016-08-03):
1.Find选中所有4.7k的电阻,右键Symbol/Replace Symbol ,跳出对话框1
2.打开 XDM databook /Symbol view 选中需要替换的Symbol,对话框1就会出现相应的symbol ,然后点击replace

网友(2019-08-19):
受益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