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信号完整性的问题

楼主(2016-06-22):
~~最近在学信号完整性得知参考平面必须要完整,不能有“濠”,联想到一个问题,如果带状线上下两个参考平面VCC,GND,那么两个平面必须都要完整吗?如果其中一个完整,另一个有濠,那么影响有多大,本人还不会用SI仿真,求大神讲解~~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这个得看具体情况吧,还得考虑叠层呢
1\会影响返回路径
2\影响阻抗
多大影响应该要实际仿真的吧

网友:
带状线的信号返回路径有两个参考平面,分别为近端参考平面和远端参考平面。对于高速信号而言,近端参考平面为GND,而远端参考平面可以是GND或者POWER, 当远端参考平面介质层厚度大于3倍近端参考平面时,此时可以忽略cross-moat(濠)对信号的影响,同时减小跨切割的次数。希望能对你的设计有所帮助~

网友:
可能还是看你的线和哪个参考面的耦合更强吧,强的不完整影响更大一些。

网友:
看到5楼的说法终于又深入了一些,我以前以为离哪个平面近就以哪个平面为参考,还不知道这些关系

网友:
5楼要不正解 ,楼就歪了

网友(2016-08-31):
原來如此,看樣子真的不能只憑著電路圖就去瞎猜

网友:
仿真就知道了

网友:
通常来说带状线到两边的参考平面的距离是不一样的,那么最好是要保证距离小的那个平面完整,这样对信号回流有好处。但是有没有跨分割,能不能接受,这个还要看具体的信号和信号边沿时间以及信号速率。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要具体的信号具体分析的。比如说一个控制信号是可以打很多孔,跨多次分割,他也能满足要求,要是10G信号有可能走到了分割线边沿,就会导致信号问题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