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元件的值,orcad就自动挂掉了

楼主(2016-06-22):
    如下图,将电容的值100nF改为其他值,orcad就自动挂掉了

    安裝 Hotfix 更新程式,以前遇過!^_^

网友A:
    (1)原理圖裡面資料遺失,造成ORCAD崩潰了....
(2)要不然就是ORCAD軟件遭遇過不正當手段關閉,軟件崩潰了.....
    (3)因為找不到出錯的原因,就只能說是崩潰了...............

    找不到解決方法,使用者崩潰!@_@|||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原理圖裡面資料遺失,造成ORCAD崩潰了....
(2)要不然就是ORCAD軟件遭遇過不正當手段關閉,軟件崩潰了.. ...

没办法 重装了

网友:
    将原图打开后,另存为...    打开保存后的文件,在试试。

网友(2016-08-22):
    我也遇到过一次,应该是不正常关闭软件导致哪个文件错误导致的,只能重新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