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区别一个板子的表面处理工艺呢

楼主(2016-06-22):
怎样区别一个板子的表面处理工艺呢,是沉金,镀金,OSP,喷锡等

网友:
沉金:焊盘表面呈金黄色 ,镀金也是金黄色其厚度比沉金厚,一般含金手指或者客户有特殊要求的的板子才镀金;喷锡:焊盘呈银白色;OSP:OSP有机保护剂本身是透明的,肉眼很难判断是否对焊盘做了涂覆保护,不过复杂环境和时间会检验一切,没有做OSP保护的PCB,其板子上焊盘颜色时间长了会发暗,氧化

网友:
实在不行 每种表面工艺打个样作个对比就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OSP类似古铜色,喷锡是银白色,有铅的不反光,无铅的反光,渡金用刀刮不掉色,沉金刮了就掉色,我们工 ...

    zan

网友(2016-08-01):
    楼上的强悍。

网友(2018-04-27):
    主营:2、4、6、8、10层玻纤板, BGA板,厚铜板,沉金板,阻抗板,HDI板。

联系人:刘金玲
手机:18676373134
    QQ:2872806382
    微信:139274029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