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转换为shape的skill文件,求

楼主(2016-06-22):
哪位有这个的文件,最好是不带密码的~

网友:
自己写呗,axlPolyFromDB

网友:
axlCmdRegister("wlClineToShape" 'wlClineToShape)
axlSetAlias("ccs" "wlClineToShape")
procedure( wlClineToShape(@optional (cline nil))
prog((poly clayer cnet cparent mark)
unless(cline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all") ?onButtons '("noall" "clines"))
cline = car(axlGetSelSet(axlSingleSelectPoint()))
)
poly = car(axlPolyFromDB(cline ?endCapType 'ROUND))
clayer = cline->layer
cnet = cline->net
cparent = cline->parent
mark = axlDBTransactionStart()
axlDeleteObject(cline)
if(axlDBCreateShape(poly t clayer cnet cparent) then
axlDBTransactionCommit(mark)
else
axlDBTransactionOops(mark)
)
))

这个是自动确定的,也就是不能撤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