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怎么从brd上导出单个零件,不依赖零件的

楼主(2016-06-23):
axlCmdRegister("wlDumpSymbol" 'wlDumpSymbol)
axlSetAlias("ds" "wlDumpSymbol")
procedure(wlDumpSymbol(@optional (syms nil))
when(stringp(syms) syms = axlSelectByName("REFDES" syms))
unless(syms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all") ?onButtons '("noall" "symbols"))
syms = axlGetSelSet(axlSelect())
)
foreach(sym syms
axlWritePackageFile(sym->definition)
axlWriteDeviceFile(sym->component->compdef)
)
)

这是我写的从brd上导出零件的函数,但是是依赖零件库的
在File->Export->Libraries里有 No library dependencies这个选项,勾上后能导出板子上的零件,不需要零件库
skill里应该怎么修改呢?
@deargds  @betamelody

网友(2016-10-05):
    這個應該不難, 我明後天試改看看

网友A:
    我改好了 你可以試看看
    procedure(Dump_1_Symbol(@optional (uxx_1 nil))
    if(uxx_1==nil then printf("*** please keyin : dra U1 ***\n")
      else
      _sym1 = axlSelectByName("REFDES" uxx_1)
      if(_sym1==nil then printf("*** REFDES don't found %s ***\n" uxx_1)
       else
       axlWritePackageFile(car(_sym1)->definition)
       axlWriteDeviceFile(car(_sym1)->component->compdef)
       printf("*** dump %s : %s symbol & device ***\n" car(_sym1)->refdes car(_sym1)->name)
      );if(_sym1
    );if(uxx_1l
    );procedure 2016/10/6 robert wu edit
    axlCmdRegister("dra" 'Dump_1_Symbol)
    ;  Allegro.ilinit add load("robwu.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改好了 你可以試看看
    procedure(Dump_1_Symbol(@optional (uxx_1 nil))
    if(uxx_1==nil then printf("* ...

    你还是没懂我说的意思
    我的重点是不依赖零件库,而不是导出单个零件
    在File Export Libraries里有一个No Library Dependences选项,我需要在导出单颗零件的时候,能带上这个设置
    也就是我只需要pcb,就可以导出pcb上的零件

    说实话,你写的还不如我这个好用, 我的能输入零件名,也可以鼠标选择零件

网友A:
    很抱歉 功力不好 沒能幫上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抱歉 功力不好 沒能幫上忙

    这个就是需要互相学习讨论的
    这是我目前的skill
    axlCmdRegister("wlDumpSymbol" 'wlDumpSymbol)
    axlSetAlias("ds" "wlDumpSymbol")
    procedure(wlDumpSymbol(@optional (syms nil))
    let((devpath padpath psmpath)
    devpath = getShellEnvVar("devpath")
    padpath = getShellEnvVar("padpath")
    psmpath = getShellEnvVar("psmpath")
    errset(axlSetVariable("devpath" "."))
    errset(setShellEnvVar("devpath=."))
    errset(axlSetVariable("padpath" "."))
    errset(setShellEnvVar("padpath=."))
    errset(axlSetVariable("psmpath" "."))
    errset(setShellEnvVar("psmpath=."))
    when(stringp(syms) syms = axlSelectByName("REFDES" syms))
    unless(syms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all") ?onButtons '("noall" "symbols"))
      syms = axlGetSelSet(axlSelect())
    )
    foreach(sym syms
      axlWritePackageFile(sym->definition)
      axlWriteDeviceFile(sym->component->compdef)
    )
    errset(axlSetVariable("devpath" devpath))
    errset(setShellEnvVar(strcat("devpath=" devpath)))
    errset(axlSetVariable("padpath" padpath))
    errset(setShellEnvVar(strcat("padpath=" padpath)))
    errset(axlSetVariable("psmpath" psmpath))
    errset(setShellEnvVar(strcat("psmpath=" psmpath)))
    ))

网友(2018-04-25):
    怎么导出来。有skill出来分享么?

网友:
    怎么样导出pcb单个的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