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度不一样的钽电容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16-06-23):
100uF (107) ±10% 6.3V100uF (107) ±20% 6.3V 编带这两个钽电容有什么区别啊,封装都是B型的但是价格不一样,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
最大的区别就是精度不一样

网友A:
    精度高的肯定价格贵,看你是用来干什么,对精度要求高不高,做选频什么的要求就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度高的肯定价格贵,看你是用来干什么,对精度要求高不高,做选频什么的要求就比较高

用在DC-DC的输出电容上,这个对精度要求不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在DC-DC的输出电容上,这个对精度要求不高。

那就精度低的

网友:
    输出电容精度要求应该不高。

网友:
    老闆肯定會說:『選便宜的。』 ^_^

网友:
    DCDC就不要用钽电容了吧 容易火灾

网友B(2016-08-22):
    钽电容与贴片陶瓷电容相比的好处是什么,我只知道容易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钽电容与贴片陶瓷电容相比的好处是什么,我只知道容易烧毁

   没有钽电容,电源电路都不能做到小型化哦。在现在设备都希望做的越小越好后,钽电容是必须用的了。

网友(2016-09-24):
引用 楼主:
    没有钽电容,电源电路都不能做到小型化哦。在现在设备都希望做的越小越好后,钽电容是必须用的了。

如果没有用到10uF以上的电容呢?只有超过了10uF以上的电容钽电容才会跟插件电容比体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