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单端线走55欧姆阻抗还是50欧姆阻抗

楼主(2016-06-23):
最近有个项目,刚开始工程师说单端信号线走55欧姆。后来项目换了个工程师来设计,建议单端信号线走50欧姆。经常遇到的单端信号线都是做50欧姆阻抗控制,很少有55欧姆的。55欧姆和50欧姆感觉差不多,单端阻抗的 tolerance 也有 10% 的,线宽也相差不大,不明白55欧姆和50欧姆的信号走线差异有多大,选择的依据是什么,请大神指教,谢谢!

楼主:
这个是项目中使用的阻抗

网友:
50的10%跟55的10%就不一样了。

网友:
要看看CPU的要求。

楼主:
恩,谢谢。请问你那边有对同一个芯片分别走55欧姆和50欧姆进行仿真比较吗?差异很大吗?

网友A:
普通单端信号线控制50欧姆,因为芯片厂商在设计芯片时,芯片内部以及管脚都是按照50欧姆设计的,这个也不是绝对的,DDR3单线理论上要求控制40欧姆,但是我们做过的DDR3控制50欧姆,也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单端信号线控制50欧姆,因为芯片厂商在设计芯片时,芯片内部以及管脚都是按照50欧姆设计的,这个也不是 ...

恩,非常感谢回复。平时感觉大家好像都是根据经验来做,要是能够用数据来说明就更好了。

网友:
主要依据芯片数据手册 多数是50

网友:
看人家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