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M生成allegro封装时报错生成不了,请教高手怎样解决?

楼主(2016-06-23):
file:///C:\Users\gillian\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406931139\QQ\WinTemp\RichOle\GY@WJ80EW5~IC$)FQ~G$DRB.pngfile:///C:\Users\gillian\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406931139\QQ\WinTemp\RichOle\GY@WJ80EW5~IC$)FQ~G$DRB.pngfile:///C:\Users\gillian\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406931139\QQ\WinTemp\RichOle\GY@WJ80EW5~IC$)FQ~G$DRB.pngfile:///C:\Users\gillian\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406931139\QQ\WinTemp\RichOle\GY@WJ80EW5~IC$)FQ~G$DRB.pngFPM生成allegro封装时报错生成不了,请教高手怎样解决?

网友A:
是fpm0.8的版本吗。16.6的使用吗?

(详细截图)解决Cadence16.6 用FPM生成封装无法修改的问题.pdf

网友B:
为什么不自建元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fpm0.8的版本吗。16.6的使用吗?

是的,特别奇怪,我同事的可以,我的死活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自建元件呢?

标准的就用封装生成器,其他的自建

网友(2017-03-03):
引用 网友A:
是fpm0.8的版本吗。16.6的使用吗?

很实用,非常感谢!

网友(2018-03-09):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