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合并原理图位号重复

楼主(2016-06-23):
两个原理图合并,不管怎么改位号,从一个原理图中把整页拷贝过去,始终都会出现位号重复,而且每次都出现相同的错误,求高手解决。
版本16.2

网友:
重複引用模塊,可以先看看下面文章,然後決定如何修改。
occurrence属性和instance属性的区别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0786-1-1.html

如果是單單頁面重新編排號碼,可參考
哪位高手知道Orcad是否可以按页号排列器件编号?第一页的电阻是R101,R102。
https://www.eda365.com/thread-46303-1-1.html

楼主:
如果重新排位号,我的PCB和BOM就几乎要从做,没有意义。

网友(2016-11-28):
出个BOM,自己手动一个个改吧。这个方法虽然笨,但至少不会要重做PCB啊

网友(2017-03-23):
用位号自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