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16-06-23):
AD6怎么在走线过程中打孔?有没有PCB方面的教程?应用级别的?谢谢大神们啦

楼主:
没人吗?大家抽空帮帮忙,用那个Ctrl+shift+滚轮太复杂啦

网友:
    快捷键都是自己设置的,或者你直接从什么取孔

网友:
    还有就是小键盘的+ 也可以的

网友(2016-07-24):
    按”2“打孔不换层,按”+“打孔并换层

网友(2016-08-30):
    按小键盘上的“米”字键。我用的是罗技G500S鼠标,可以定义快捷键。在拉线过程中直接按下鼠标中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