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DRC

楼主(2016-06-23):
    如图所示,请问这个DRC是什么意思,怎么解决?

网友:
    ;P;P;P不明

网友A:
    我也遇到过.

网友B:
    看到DFA了,,是不是设置DFA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DFA了,,是不是设置DFA了?

    不是很明白?可以取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

    .....怎么解决的?

网友C:
    你的 DBDoctor中的 Delete external DRCs 是灰色显示的吗?

网友:
    看起来应该是规则设置了器件不允许旋转,即0度,实际情况是旋转了90度,导致DRC。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 DBDoctor中的 Delete external DRCs 是灰色显示的吗?

是的,就是这个问题!多谢

网友(2020-08-04):
    能具体点说说XD的drc是什么原因吗?在哪里设置好的?有人说是manufacture里,我没找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