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是怎么工作的,求解!

楼主(2016-06-23):
    RT,求分析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

楼主:
    TFT-LED处输入电压直流+6.3V

网友:
    简单,右下角的应该是一个生涯电路,这个自己要懂;上面两个看到有电容,就知道是电荷泵电路了。注意那两个二极管D1和D32

网友:
    一个从电容的一端取电,另外一个从地取电,所以得到的电压一个正,一个负。不过这种类型的电源(电荷泵)带载能力不强。

网友A:
    和 charge pump的原理差不多,用电容倍压,一般作为屏幕的偏置电压电路,驱动能力不强,因为做偏压基本不怎么需要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 charge pump的原理差不多,用电容倍压,一般作为屏幕的偏置电压电路,驱动能力不强,因为做偏压基本不怎 ...

是屏幕的的偏置电压电路,具体怎么工作的能否详细分析下,新手求解,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屏幕的的偏置电压电路,具体怎么工作的能否详细分析下,新手求解,谢谢!

    貌似论坛里有很多个人问了,你可以找下以前的帖子。

    简单说下:以负电压输出为例,其中C63是耦合电容,也就是能量传递作用的。当SW点电压为高时,通过D1中的对地的二极管为C63充电,假设SW端脉冲高电平为V,C63两侧电压为V-0.3,其中0.3是该二极管的正向导通电压,当SW端脉冲为0的时候,C63的左侧也就是靠近D1侧的电压变为 -(v-0.3),而此时电流流向是从左到右,所以输出电压为-V,再后面的电阻,电容和稳压二极管都是起到滤除纹波稳定电压的作用的。正16V的输出原理类似,只是把10V输出叠加到了上面,我理解大概是这个样子,你也可以看看网上详细的资料。
这种电路输出电压精度差,负载能力差,我也只看到LCD上面用,主要是LCD的面板是单晶硅,电子迁移率较多晶硅差,为了保证刷新速度才需要额外加的这电路,对电压精度和负载能力要求不高。

网友(2017-01-11):
    LCD屏的背光电压!开关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