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capture CIS 网上查找元器件(ICA)功能不能使用

楼主(2016-06-23):
    不管是15.7还是16.3都突然不能用了 没有active parts了

网友A:
    我的16.6 ICA也不能用了,提示page not found。

网友(2017-06-25):
引用 网友A:
    我的16.6 ICA也不能用了,提示page not found。

    我的也是,你解决了么?

网友(2017-08-02):
    据说用VPN连外网可以。没有验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