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圈是什么器件呢?

楼主(2016-06-23):
amazon tap的PCB,天线后面,圆圈是个什么器件,什么作用呢?

网友A:
做校准测架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校准测架用的

好的,谢谢

网友(2018-02-26):
射频测试点?

网友(2018-11-12):
长见识了,谢谢~

楼主:
后面我自己也见过了,这个是高频测试点,用梅花探针测信号的。

网友:
这是简化版的测试座,用于夹具测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