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entor EE7.9.5 win10 问题

楼主(2016-06-23):
安装完成后打开Library和PCB出现的错误。

网友:
这应该是缺少某种库文件,直接下载一个游戏的运行库文件包,3dm或者游侠的,然后再打开试一下

网友:
重新安裝一下。 沒碰到這問題。

楼主:
问题解决了,重新安装了一下就好了。

网友(2017-04-09):
兄弟,求个安装包,小菜鸟一枚,前来报到

网友(2017-08-08):
WIN 10 系统下能够安装7.9.4版本吗,急

网友(2019-11-25):
有安装包嘛

网友(2019-12-25):
我电脑win10系统安装了 mentor7.9.5。打开软件,不能新建工程,没有可用的相应许可证。你怎么安装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