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传输线建模

楼主(2016-06-24):
每次在使用ADS传输线建模时,总是纠结叠层参数具体对应的数值,各位大神在建模时怎么对应的呢?

楼主:
比如上图叠层,有没有参考文件准确的标明每个参数对应叠层上的物理参数

楼主:
H2代表的是介质的厚度,要不要加上铜皮的厚度?因为铜皮是沉浸在介质中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H2代表的是介质的厚度,要不要加上铜皮的厚度?因为铜皮是沉浸在介质中的

这些参数help里面都有说的很明白,或者说你找本软件书看看,也应该可以找到你需要的答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H2代表的是介质的厚度,要不要加上铜皮的厚度?因为铜皮是沉浸在介质中的

H2就是介质的厚度

网友:
ADS就是这点不方便,没图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