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 Allegro package designer 问题

楼主(2016-06-24):
请教大家,如何在package designer里面放入一个电容,并且对这个电容进行 assign net, assign refdes?
大家都知道DIE,BGA是可以通过软件生成并且将二者的pin赋予 特定的net,但是如果要摆放一个电容在封装里面,allegro该如何实现呢?谢谢!

网友(2016-07-29):
加分立元件不多时,可以输出netlist, 在netlist中修改加入网表中,再import一次网表就可以了网表的格式如下,看下就明白了。

$PACKAGES
BGA ! BGA ; BGA
DIE ! DIE ; DIE
$NETS
A9_PLL_VDD ; BGA.W6 DIE.231
A9_PLL_VSS ; BGA.Y7 DIE.229
ADACL_VOUT ; BGA.A17 DIE.55
ADACR_VOUT ; BGA.B17 DIE.57
ADAC_VAA2V5 ; BGA.B20 DIE.70
ADAC_VREF_NEG ; BGA.D18 DIE.67
ADAC_VREF_POS ; BGA.C19 DIE.68
D_A0 ; BGA.AB6 DIE.223

.......

网友:
等10月新办公室装修好了,后面如免费授课,如你参加的话可以现场交流

网友A:
加元器件不多时,可以通过logic界面添加,最后再赋予网络,加的多还是画个原理图吧,要是没看懂可以微信我13823773314欢迎交流哦

网友(2016-09-08):
引用 网友A:
加元器件不多时,可以通过logic界面添加,最后再赋予网络,加的多还是画个原理图吧,要是没看懂可以微信我1 ...

正解!!!!!!!

网友(2016-12-05):
对于net赋予问题,我有个疑问:
我们做多个PIN的芯片的package symbol时(比如BGA),通过DXF或其它方式创建的package symbol实际上并没有net。
导入sip封装设计的时候,该如何来创建net?(一个个的创建很麻烦)

网友(2017-03-23):
在导入 DIE 时就可以 把DIE的 net 定义好,导入sip 内,就可以有net了。

网友(2019-05-08):
还是做个原理图吧,后面用也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