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CVBS转模拟RGB芯片

楼主(2016-06-24):
寻找CVBS 转 模拟RGB芯片,求推荐型号或者代理商

网友:
两颗芯片的方案比较多
CVBS->ITU-BT656->RGB的转换

网友:
模拟RGB 就是VGA?

楼主:
引用 网友A:
AMT630A

 这颗是CVBS 转数字RGB的吧

way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颗是CVBS 转数字RGB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