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8S003F僵死丢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6-06-25):
最近做项目用到STM8S003F3。发现经常出现僵死或者是丢程序的问题。重启无效。使用的IAR开发环境。。重新烧录以后又正常使用。。VCAP上用的是1UF电容。。RST上是4.7K+104。。供电用LDO3.3V应该很稳定。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发现出现问题时。RST上波形为3V锯齿波。

楼主:
没有人遇见过吗??

電源很髒吧?>_<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有人遇见过吗??

并没有哦,我特地用一个LDO单独供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并没有哦,我特地用一个LDO单独供电。

  • 確認 LDO 輸入端是否有同樣的毛刺出現?通常不是電源很髒就是地很髒,必要時地要做分割。
  • 懷疑程序丟失,請讀回 MCU 中的程序做比對。

网友B:
量下VCAP电容上的电源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 確認 LDO 輸入端是否有同樣的毛刺出現?通常不是電源很髒就是地很髒,必要時地要做分割。
  • 懷疑 ...
  •
    刚测试,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直接短接VCC3V3和RST。。程序跑起来,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下VCAP电容上的电源纹波

VCAP上纹波峰峰值40MV。最大。3V3上最大50MV

网友:
    1、检查1uF的电容是否虚焊
    2、若焊接良好,更换一个1uF的电容,0.68uF的电容也可以换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