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legro启动时,command栏一大堆信息如何去掉

楼主(2016-06-25):
由于加载了一些skill,每次启动allegro时都会在command栏显示加载的函数,请问做到不显示函数的加载。十分感谢!!

网友(2017-05-23):
沒有大神能夠幫忙回復嗎?

网友A:
    會show function xxxxx redefined 就是那個skill 你有reload (更新 或重覆load)

    花點時間去學 寫skill比較重要, command栏多的那一大堆信息 又有什麼關係?

网友B:
    在所有读取的skill中去掉重定义的这些方法,或者把最终产品做成cxt,用loadContext去加载

网友(2017-12-19):
    关注,不知楼主解决了?

楼主(2018-06-10):
引用 网友B:
    在所有读取的skill中去掉重定义的这些方法,或者把最终产品做成cxt,用loadContext去加载

    请教下,如何去掉重定义的这些方法,是否可以举个例子,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show function xxxxx redefined 就是那個skill 你有reload (更新 或重覆load)

    花點時間去學 寫skill比 ...

    skill太多了,软件启动加载的函数太多,自己想写个提示语在下面都被覆盖了。请教下,show function xxxxx redefined 这个如何用?可以详细点吗?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skill太多了,软件启动加载的函数太多,自己想写个提示语在下面都被覆盖了。请教下,show function xxxxx ...

    那是因为你不同skill里面使用了相同的函数,所以启动allegro时出现两次或两次以上的函数软件就会提示此函数重复加载!唯一的办法就是在源码里面将重复的函数名称修改为不同的函数名称,或者编译成context方式,如果重复的函数部分的代码是完全一致的,则可以使用一个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是因为你不同skill里面使用了相同的函数,所以启动allegro时出现两次或两次以上的函数软件就会提示此函 ...

    哦哦,明白,那试试context,谢啦